楼主(2007-06-11):
大概要用到100---200左右的输入输出
的设备,选用什么样的PLC较好些;
请赐教!

网友A:
三菱FX2N的PLC单机最大128点;
加扩展可以到256点;
功能比较强;

网友B:
欧姆龙,西门子等使用CPU+模块型都可以的

网友C:
只要不用它妈的小日本的都可以

网友D:
最好用西门子S7-300,可靠经济兼得.lijunga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