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1):
现有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220V,370w三角形接法,用万用表量测相间线圈电阻,测得阻值为12.3欧、12.3欧、13.8欧,其中一个与另两个相差较大,这样有没有问题?其它同型号的电机阻值均在12.3欧左右,没有这么大的差别,不知国家标准是什么?望大虾们发表高见!

网友A:
原装的不会,应该是修复的,还是用过的哟

网友B: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用三相电阻的最大的差值除以三相电阻的平均值,三角形接法时应小于2%,星形接法时应小于4%,大于这个值的电机就不符合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