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1):
请教高手,我有一块S7 300的CPU 312-IFM.  里面应该没有程序,可是刚上电后,我就可以从CPU 里面上载一个站,且站里面有OB1、OB40、FB9、FC1、FC2、FC3等程序块,而且块里面有程序是语句表的。如果我建一个新的站,编一些新的程序下载下去,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再上载,就是我建的站和我编的程序。如果断电后再上载就不再是我建的站,而是上面描述的情况,且PLC 进入STOP状态,怎么也不能运行。如此反复几次,都是如此。我是想不出为什么了,请教高手,帮我揭开这个迷。

网友A:
1:你的PLC有没有插存储卡,有没有后备电池?
2:解决方法:加电池,把程式下装到存储卡里。
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因为PLC如果没有后备电池,在断电后程式会丢失,
在断电后上电会把存储卡里的程式COPY到PLC里,
就出现你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