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我公司有一台等离子切割机,二次电压均正常,也能正常引弧,气压0.5M但就割不透,谁能帮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二次电压均正常?是变压器的出线?那电压是多大的,你铁板是多厚的.在等离子切割的参数里应该有要求的,看一下是不是电流不够大.另外铁板的质量对切割的质量也有影响.比如铁板上有锈迹,那机器就有可能不起弧,就算起弧了铁板也割不透.
还有气体,你用的什么气,几种气体,气压都是否达到要求.
新手回复,仅提供几种可能,供参考

网友B:
一般是电流小了

网友C:
气压是否太低?要不是厚板割不透,你有没有发现有断弧?可能有整流管烧坏.

网友D(2008-05-04):
应该是二极管穿了

网友E(2008-10-12):
据我的经验来看,缺相和割嘴问题比较常见.气压一般在0.5以下,太高不易起弧.

网友F:
割嘴换新,气压0.35MP。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