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S7-200和s7-300的编程电缆有何不同?PC-PPI通讯电缆是不是就是RS-232转成485还是422???
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200的采用PPI电缆,300的采用MPI电缆,PPI电缆就是232转成485

网友B:
一个是PPI,一个是MPI;
PPI可以用普通的RS232/485转换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