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我厂用610工控机(机器配置P4 .2.4G/256M内存)因为前段时间CPU风扇坏了,最近我们给换了一个。但是工控机出现了个新问题,在运行程序时,系统会突然变慢没有响应,试着用任务管理器结束进程的时候,机器就“嘟”的长报警。鼠标也动不了了。这时候按下重启键,就没有显示了,但是机器还能听到风扇的声音,就是不能启动。把机器后面的电源关闭后在打开,机器又能启动了。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多的  你可以加我的Q4761123 可能会帮上点忙

网友B:
[求助]采集卡高速采样!!PⅣ(2.4GHZ)研华工控机610居然没一般台式(PⅢ 666HZ)机快!!

网友C(2008-04-21):
楼主的看看电源,5楼的兄弟,你把你的板卡的单片机程序读出来看看,可能是程度设置有问题.
有问题联系我: QQ214477697  电话:15995663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