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公司里有路照明线通往一车间,火零线都采用4平方实心铜线用铁管走线。供应40盏灯。每盏18*3W。双联开关分8路连接。现在的问题是,平时上班工作正常,大约1个月样子就出现严重烧线现象。且都在息灯无人零负载情况下发生。并且问题都在电柜至总线往下走进开关盒的连接处。后端用万用表20M档未测出有异常。此次烧的是零线。

网友A:
间歇性问题最难治,看看有没有漏水或晚上什么东西碰上了

网友B:
楼主在贴子里说得不是很清楚,比如是3相4线制还是3相5线或就是一个单相线路。N线是烧成了何种状况,是局部烧了还是整条N线都烧了。一般烧N线在排除三相负载不平衡的情况下,就是在该线路负载端,有相线接地的现象,而且该相线比N线大得多,该相线所接负载接地不好。造成接地处通过N线与总柜N线形成回路。
因为情况楼主说得不是太不清楚,此分析仅供参考。

楼主:
单相。仅供照明。无地线之说。烧零线总线(在总线与支路的总接头前端,没有进支路)排除漏水

楼主:
急急急!大虾们别潜水了

网友C:
可能是开关问题,或是接线处零线有松动导致.
建议先换个开关试试.

楼主:
楼上美女说得有点靠谱,可问题是开关没有受损痕迹,其次是在灯关掉的情况.没有形成回路的可能啊

网友D:
如果接线没错的话 应该是在铁管这一块 漏电形成回路了

楼主:
线接错不会有一个月使用寿命啊.我们也怀疑过与铁管形成回路的可能.虽说火、公共、灯这些我们不可能一路路查。但是总接头我们还是查的。没有搭铁小电阻。不过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有些怀疑是前端有搭铁嫌疑了

网友E:
怀疑是在电柜至总线往下走进开关盒的连接处搭铁。你去那段线路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MD又查了遍,没查出什么问题

网友F:
你的零线有没有在铁管出口后面重复接地啊?
有的话就烧。
     要不就是搭铁了,要仔细查

网友G:
可能是三次谐波产生的问题吧。如果 你用的是节能灯的话可能会产生三次谐波的情况较大,后果就是零线电流过大,最大时会超过相线二倍。然后零线就是产生过热现象。严重时会烧掉绝缘皮或是烧断零线。 现学现卖,不一定正确。不过建议你加粗零线试下。大概为相线的两倍。再不行就加装单相谐波虑波器看看。

网友G:
对了。你说分了五组开关。那接入五根零线试下也行。

网友F:
解决了没?

楼主:
没啊!漏电

网友H:
既然是确定过流而且是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你为何不用钳型表测一下有没有电流呢?另外你的线路上没有过流保护吗?

网友I:
不装漏电开关有时就是不行啊!!

网友I:
零时放一根线试试不就行了  看她还烧不烧嘛!?

网友F:
真想去你现场看看

楼主:
现在装了漏电保护在一路路的试呢

楼主:
回13楼、16楼。
走线采用铁管走线。总共要经过52盏灯。线路有点拖拉不说。外加车间采用轻钢龙骨吊顶。上面要去抽根线的话工作量相当巨大危险系数很高。所以您说的放零线只能作为保留意见。
16楼说得在理。说实在的我这厂小气点,没钳表。我只是看看柜上的电流表参考参考

楼主:
又有怪事!关灯后第二天看跳了漏电保护。

网友J:
中性点电位漂移?输出有漏电(零线有重复接地)?肯定存在电位差了..
不太懂了,我初学电工....

网友K:
可能是铁管的问题,pvc的是市吧

楼主:
总线上因为三相不均衡反串回来的电流是否也跳漏电保护?

网友L:
线路烧焦是因为有大电流,一,检查线路接地,二,检查是否是电焊机等的接地线干扰,三,可以用卡流表卡卡电流,不是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M:
有没有电焊?

网友N:
零线也是只供照明使用吗?还是有借用?

楼主:
钳表测过了.整流器感性负载太大吧.一盏灯合到1A的样子.4平方线不够.还有装了漏电晚上还会跳漏电保护.可能三相不均衡有电流反回来了.白天又测不到电流差

网友O:
你说的是照明吧!白天不用当然测不到哦!晚上开灯就想你说的负载太大!!!你用的什么漏电保护装置?三相三线制漏电保护器???因零线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检测到的不是漏电电流而是三相不平衡电流,故在三相线路中只要有一相接通任意负载,电流就远远超过漏电动作电流而跳闸,改正方法是将漏电保护器换成三相四线漏电开关。

楼主:
白天用,晚上不用。呵呵。我用的是单相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

网友P(2007-08-07):
看来这个问题只有我出马了,这个问题很严重,解决起来非常棘手!

你们厂闹鬼了!

网友Q:
先检查线路的绝缘情况,用摇表查主回路。
相线,零线都查一遍,再看看变压气中性点接地是否牢固可靠。因为照明电路中有线圈和电容组成的谐振电路,这本是为了灯在启动是能产生高压,但是也会给电路产生影响的。
你的回路中是否有小的变压器?变压器的零线侧是否可靠接地?只有可靠接地才能稳定工作的。

上面的话纯属猜测,只能做参考!

网友R(2017-02-28):
非线性负载大量集中使用产生严重的三次谐波,3次谐波最高可达基波电流的80%以上。由于3次谐波电流的矢量角度一样,三相矢量合不能抵消,只能往零线上叠加,使零线上的电流达相线的2倍以上。零线电流过大还会引发火灾. 用东莞市和衡源电气的<<零序滤波器>>零线电流消除器可以解决零线过流的根本问题 。零线电流消除率90%以上。

网友S:
可能是三次谐波产生的问题吧。如果 你用的是节能灯的话可能会产生三次谐波的情况较大,后果就是零线电流过大,最大时会超过相线二倍。然后零线就是产生过热现象。严重时会烧掉绝缘皮或是烧断零线。

网友T:
不带负载也跳闸,说明零线有接地。

网友U:
烧毁说明热产生,楼主哪里送你一个福禄克热成像仪测下估计可以找到

网友V:
不清楚你烧的点是总线的地方还灯头接头,一般是线没接好

网友W:
怎么样了?好了吗

网友X:
不开负载,跳闸 零线肯定接地了!

网友Y:
不一定是照明问题,看关灯后还有什么设备开,可能是那个设备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