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 link ?

楼主(2007-06-12):
由于要用到二台PLC,型号为(C200HG-CPU43),上位机要监控这二台PLC。二台PLC之间还要交换少部分的数据。所以想到用PC LINK。
为了可以监控二台PLC的数据,我又买了二个通信板(C200HW-COM03-V1) 。由于急用,我又在数码广场买了一个RS4222转RS232的适配器。以及自做的10m电缆(2通信板到上位机的连接电缆)。
首先,我分别对二台PLC进行通讯,把程序下载好。再进行PC LINK。把通信板也安装好,和上位机连上。可问题出来了,我无法连接上这二台PLC。这二台PLC我都设置好了。通信板我也设置好了。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我那个适配器上?
烦请各位大哥帮帮忙,我是第一次处理通讯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
不会吧?
没人知道啊?

网友A:
PClink的协议不是公开的,你要监控不能直接在PC-LINK网络中,你只能连接PLC的232口去监控一台PLC,如果要同时监控两台PLC,需要配置CLK网络或者以太网。

楼主:
我是用RS422口的。
现在发现是适配器那边的线接错了。

楼主:
经过三天的不断调试,终于被我解决了。
首先是我的适配器和RS422的接线出错了。
其次是我的编程软件上的接点好设置不对!
现在我二台PLC都可以分别在线了。

网友B(2019-03-19):
我最近也是用PC Link 三台PLC之间通讯,但是一直通讯不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