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普通鼠笼交流异步机,超同步转速时作为发电机,发电电流或发电功率与转速或转差率的关系。
能拿出理论公式同时有数据最好,比如:6极75KW电机,n=1001,P(发电功率)=1KW;n=1002,P=。。。。。。。。。
有关系曲线也行。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回答这问题,嘿嘿

网友A:
这个问题也叫问题吗?还老教授答不上来?没这么邪乎吧?我想不会是老教授答不上来,应该是你听不明白吧?

呵呵,交流电机的四象限工作是对称的,这个问题还用再论述吗?转速、滑差、负载电动什么关系发电就什么关系,只是电磁力矩的方向电动和发电是反的。还什么超同步转速?在变频调速控制的时代,还有超同步转速吗?转速想调节多少就调节多少。只要在电机允许的转速范围以内。

这个实验,应该推荐楼主自己亲自去做一做,记录下结果,楼主会大彻大悟的。

楼主:
嘿嘿,俺不这样说,老版主也不愿意出来回答呀。

但是俺也是实话实说,俺明确问这问题的时候,老教授的确没能明确答,也许是因为我问得多了。我问了几次电机厂的人员,也没有人敢象老版主这样给结论。

老版主前一半回答了一点点问题,但是没说清楚,四象限工作是对称的,怎么个对称法?是不是N、T曲线一、二象限关于Y(N)轴对称?理论的确是这样支持的,但是老版主确认你做过实际试验,第二象限曲线就是第一象限对Y轴的镜像吗?即使是对称的,那么,回馈功率应该怎样计算?难道在-Se时,发电功率就是电机电动的额定功率吗?老版主,你能肯定?如果我目前有条件做实验,作为以实践为主的工控者,就不会到这里来求证了。

就老版主后面提出的问题,我想,无论变频或其它调速设备,都是基于电机、以驱动电机为目的的。如果大家真的把变频和电力电子搞透了,某些国产高压变频也不会在停车时刹车不住,高压变频就不会象现在这样不稳定。

楼主:
电机N与T的曲线,在超同步速状态或说第二象限,一定不会是第一象限关于N轴的对称关系。因为速度是超过同步速的,曲线是穿过N轴向上的。

楼主:
如果老版主对理论理解很透彻,希望能见到老版主拿出的理论公式来进行理想与实际的状态分析

网友B:
学无止境

网友A:
嘻嘻嘻,激将我?书读的不要太死了。先回答你的两个简单的问题吧。

问题1,关于功率的计算,对与电机这种旋转机械,
他的轴功率P=n*M/9550;
n:轴转速;
M:轴转矩
电机的电动功率和发电功率都是这个公式,只不过这里的轴转矩,电动为正,发电为负,两种状态的转矩极性是反的。

那么,怎么才能得到这个实验呢?或者说怎么才能知道电机的电动和发电的外特性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电力测功机将你的受式交流异步电机在台架上作个实验,数据就出来了。电力测功机,就是一个电机控制系统,它可以实时检测出电机轴转速和轴转矩。并且可以通过检测扭矩的方向,辨别受试电机的运行状态。就是这么简单!

第二个问题,电动曲线和发电曲线对称性问题,当然不是完全的重叠,发电曲线比电动曲线高出一个台基,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电机效率在其中起作用,内损耗使得电动状态输出功率要小于发电状态吸收功率,这是指的在相同的转速和相同的电流状态,电动运行和发电运行所获得的轴功率不一样,差的就是电机的效率(内损耗)。而并不是你说反复强调的那个“超同步”转速。

我始终不明白你说的什么超同步转速,试想,发电有超同步转速,多少?3000,还是3100?电动状态难道就没有这个转速了吗?我说过,在变频的时代,已经没有什么超同步的概念了,如果你留意,现在的变频电机,铭牌上还给出额定转速吗?都是给出了额定频率和最高频率。至于滑差,已经没有意义了(在传动中),滑差仅仅是在变频器和电机的建模上有用,用来建立相应的电机模型。而在运行中,滑差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都是恒转速控制嘛。

楼主:
嘿嘿,老版主,俺如果读死书,如果人云亦云,才不会来与人讨论澄清问题,才不会否定你说的“四象限对称”。

问题1:你说对了,机械功率的公式,P=n*M/9550,这是书本上给的,俺很接受这个公式,并且常用它来解决问题。

问题2:发电曲线和电动曲线对称性问题,我在跟您咨询的同时,也在跟别人讨论,您说的“当然不是完全的重叠”。我现在得到的结果是,不仅仅是不完全重叠,而是完完全全不重叠,严格、正确地说是完完全全与N轴没有对称关系。下面,我帖上别人帮我找到的书本上的、我认同的曲线图:

楼主:
头一次帖图,

网友A:
另,再有感而发,原来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国家标准对调频电机没有额定转速的要求,只要求铭牌给出额定频率,现在通过LZ的问题,明白了。

不知道LZ是什么专业的,对变频器的恒转速控制(矢量控制方式)是否熟悉?电机在变频器恒转速的控制下,某一转速点的电动和发电工况转换可以是自动的,也就是说,转速不变,输出轴扭矩的极性随着负载的变化而改变。只要不过载,就没有滑差。可见,这种现象和简单的概念还是需要知道和掌握的。

学习的有效方法是,理论和实践要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不会误入歧途,否则就难免钻牛角尖了。

网友A:
哈哈,你很幼稚,你的那个曲线,不是可控的四象限的曲线,而是拿出一个电机的自然特性曲线,在没有调速控制下的特性曲线。太遗憾了,现在采用变频器控制的四象限特性曲线,可以做到对称!而你却不知道呢。

楼主看来对传动控制还不是很清楚呀。让我白费了如此的“口舌”,真倒霉。话不投机半句多呀。

网友A:
知道吗?在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模式下,交流异步电机能够获得近似直流电机四象限特性的曲线呀。不要只看电机学的书,还应去看看传动控制的书,再来讨论吧。

你的回答让我瀑布汗,这词是新学的,嘻嘻嘻。不过没关系,敢于提出问题的人,是很受人尊敬的,也是很可嘉的,只是不要太张扬罢了,我再次怀疑你的问题会问住清华的电机教授,别忘了,电机专业清华是很出名的,这种问题太小儿科了,绝对问不倒他们的。我坚信。

考虑了一下,还是给你封精,以表彰你的勇敢和认真的精神!

网友A:
真希望这坛子里多一些像LZ这样“初生牛犊”。哈哈哈。太可爱了。

楼主:
我有些地方确实没有把问题说得足够明白。

我一直只针对电机本身特性来讨论,因为电机本身直接入380电网,定子侧并不接任何调速设备。因为电动机被其它原动机拖动,所以,它才能有“超同步转速”。另外,老版主说的超同步转速3000或3100。对于4极电机,同步速就是1500,在这个前提下,大于1500的,我们都定义为超同步转速。而且,在异步机正常发电情况下,一般来说,如果两级电机,转速达到了3100,很有可能是个很短的暂态过程,有并网飞车的危险。
可能老版主近来研究变频入了道,只要一提电机就变频了,呵呵。这里怨我没说清楚。

至于实验的问题,老版主您搞了这么多年,应该知道咱们国家工控人的现状。“就这么简单”的实验,我就没地方去做。
说实话,俺做工控现场很细心,不很理解的地方,只要有条件,就一定尽力去搞明白。因为原本对异步机发电没有搞得很明白,所以我偷偷用转速表测了标称986转“异步机”的电动状态转速,居然是“1000“转,一个月内测了几次都是1000,我从现场回来跟老教授请教,为什么异步机在电动状态下是同步转速,老教授说不可能,最后给我解释是转速表和电网频率的偏差所致。俺是尊重理论与实践一致的说法的,所以,对老教授目前给我的解释,俺尚且“缓存”在脑子里,再有机会,想办法确定问题在哪儿。

话扯远了。这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结论,转速和馈电电流或者馈电功率的理想运算公式(工程运算公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常用的那个公式,在这里是不好用的,因为T是n的随动量。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在里面,这个超同步速的发电机是并网运行的。究竟怎么给出一个方便的运算办法,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非常感谢老版主的这两天的帮助,希望您还能进一步帮忙从理论公式或数据上分析一下。

楼主:
我没看到老版主新发的两帖,就已经把标题改了,嘿嘿。就是因为我本不想自己太张扬,也不想给清华教授帽子戴,这样不是后辈人应该做的。只是因为我知道老版主很有可能“不屑于”回答我提出的幼稚问题,所以故意立了个标题来诱惑老版主,失敬失敬。我想,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往往是最涉及本质的问题。

其实说到“幼稚”与“初生牛犊”的问题,呵呵。我本是后辈,老版主这样说也是应该的,只要老版主能真正把我问到的问题解决掉,俺就心满意足了。

楼主:
噢,老版主问我什么专业的,我是学自动化的,上学时玩儿得比学得多多了。

异步机的矢量控制,俺上学时是在90年代中,那时候国人已经有搞得不错的了。俺们交流拖动的教师就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只可惜他老人家说话含糊不清,我们都听不清;另外,我们是工科院校,当时学了,即使从数学或者电机的角度理解了,走向工作岗位一直不用,也早忘光了。

毕业之后做的工作很杂,只是一直没怎么搞传动,近来借调速工作的机会补补课,也借这问题跟老版主来多学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鼠笼交流异步机,超同步转速时作为发电机,发电电流或发电功率与转速或转差率的关系。
能拿出理论公式同时有数据最好,比如:6极75KW电机,n=1001,P(发电功率)=1KW;n=1002,P=。。。。。。。。。
有关系曲线也行。
(条件是:原动机与异步电机同轴连接,异步电机与电网直接连接,没有调速控制器)
这个题目为什么没有人来参与讨论呢?顶起来,先看看再说。

网友A:
其实,这个电动-发电机组运行中,原动机如果拖动异步发电机进入发电状态,这个异步电机的定子频率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与电网联接,所以也较牵入同步状态。那么转子和定子之间的差还是受电机允许的滑差限制的,就像那个已经给出的自然特性曲线一样。
楼主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很难,只要找到交流异步电机电功率与机械功率的平衡方程式,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代数问题了。呵呵,一道应用题而已。

网友C:
听晕拉..晕顶.......................

楼主(2013-04-10):
一晃又是6年。

关于异步机测速为同步速,这事儿当时不久俺就搞明白了。电机铭牌上的转速,是额定转速,即额定功率下的转速,转差率也是额定转差率;空载时,转差率小,电机用不多少机械功,再考虑电机可能有点剩磁,转速接近同步速,也无可厚非。

至于超同步发电的问题,不知道老版主是否还象当年一样质疑。

即便是变频拖动,普通异步机发电,也仍然逃不出“超同步”这个原始理念,只不过,电机的同步速,因电源频率的改变而发生了改变。而逆变器的导通关断方式、二极管的续流,有功电流(转矩)闭环,是电力电子解决的问题,与电机原始的发电基础理论,有关联但又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

对于异步机被拖动能发电的问题,多少应用工程师,都是想不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