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求助]求能记录曲线图的屏!!要求能连续记录40小时左右!
一真空炉,要求记录炉内温度和压力,但一个工艺过程最少8小时,怎么也得记个4,5个工艺吧,要求连续记录温度和压力曲线,还要以后也能调出来分析查询。
不知道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屏能完成上面这个功能,工控机+上位机软件就免了!!!

网友A:
不要软件也不要工控机,那就用无纸记录仪喽!记录实时曲线,有彩色,也有单色。
可以联系我:0769-22319412  13825763826

网友A:
4-16通道,基本误差小:正负0.2%,
128M记录内存,
0.1--0.2秒记录间隔,
可通讯可打印。

网友B:
楼上的老大,楼主要个看上去有"含量"的产品让你一说他的产品档次也太低了吧!

网友C:
现在一般的屏挂上存储卡都可以记录曲线吧?!!如西门子的TP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