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初学编程请教大家
可不可以用电位器调节plc内部的定时程序?
例如图中的6秒,可不可以用外界的电位器调节以增加或减少时间,控制切刀下降的快与慢。plc是台达的dvp-32es。
如果可以请详细的说明一下,

网友A:
可以,但要加模拟量输入模块,这样不是很划算的,也可以做到触摸屏里

网友B:
如果是三菱的就好办
三菱FX的就有模拟电位器功能的

网友C:
在外部可安装计时器,最好用触摸屏,可在屏幕上调节.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还要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不用电位器,也不用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用两个按钮,作为时间加和时间减,
编写一个程序控制定时器时间的长短,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