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用S7-200PLC控制MM430变频器,请问如果变频器出现了故障,应该怎样把故障信号传给PLC,需要PLC和变频器之间怎样接线???????????????

网友A:
很好做的呀!!你只要把变频器上面的故障点一个长开接好PLC上的入点就好了!!!

网友B:
变频器上面不是有输出点吗,有的输出点是管什么作用的,比如有管FAULT的,然后把常开接到PLC的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C:
用通讯方式,是什么故障就传什么故障到PLC,容易及时发现PLC问题

网友D(2008-12-06):
把变频器的输出继电器【一般用于故障控制】连至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