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小弟请教个问题,用S7-200PLC控制MM430变频器,请问如果变频器出现了故障,应该怎样把故障信号传给PLC,需要PLC和变频器之间怎样接线???????????????

网友A:
变频器本身就有一路故障开关量输出,接出到PLC的输入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