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最近遇到如下情况: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功率变送器4-20ma直流电流电流信号时,PLC采集不到电流。我开始以为是功率变送器坏了,就量了一下输出电流在5-8ma之间。功率变送器应该没问题。于是怀疑PLC的模拟量模块坏了,就重新换了一个模块,还是采集不到。最后把功率变送器换了,就能采集到了。请问各位大侠,为什么模拟量模块采集不到原先那块功率变送器输出的直流电流啊。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吗?

网友A:
接线是不是反了?

楼主:
没有反,能是功率变送器漏电流的影响吗?

网友B(2011-09-27):
你把功率变送器换成新的了吗?还是换别的东西了?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