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小弟请教个问题,用S7-200PLC控制MM430变频器,请问如果变频器出现了故障,应该怎样把故障信号传给PLC,需要PLC和变频器之间怎样接线???????????????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A:
很好做的!!变频器有一个继电器你设定故障输出!接到PLC的入端就好了呀!!!!

网友B:
故障输出端接到PLC上;

网友C:
也可以用通讯做!这样可以读出更详细的故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