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我厂现有S7与PROFIBUS变频器通讯控制,但不知怎么控制的,希望各位大侠说明一下.

网友A:
1. 在S7硬件组态中, 定义6ES70变频器的 PPO类型和I/O地址.

2. 在S7程序中, 调用"SFC14"和"SFC15". 正确地给每个引脚设置实参.

3. 打开Drive Monitor软件, 在线状态下, 设置 P554=B3100, P443=K3002.

4. 必须将6ES70变频器" 控制字1"的第十位, 在 PLC程序中始终保持为 1. (注意: 变频器" 控制字1"高低字节与PLC程序高低字节的顺序恰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