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热电阻

楼主(2007-06-12):
大家好!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PT100热电阻最低能测多少度啊?我有客户要测--100度.但是我看资料上热电阻最低只能测--50度...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200℃=18.49Ω
-150℃=39.71Ω
-100℃=60.25Ω
-50℃=80.31Ω

网友B:
看见老信师傅在楼上,顶一下

网友C:
我想你要测-100度可能不一定行的吧,

楼主:
对啊..我也说PT100测-100度不可能,但客户坚持说可以的..客户就是上帝没办法哦....

网友D:
pt100的测量范围是-200----+650度。

网友E:
完全可以的,所谓的-50度是因为厂家使用了薄膜或者厚膜Pt100热电阻原件!这种热电阻原件是有技术局限性的!具体的见下文!
铂热电阻原理及技术应用
     铂热电阻是利用铂丝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基本原理设计和制作的,按0℃时的电阻值R(℃)的大小分为10欧姆(分度号为Pt10)和100欧姆(分度号为Pt100)等,测温范围均为-200~850℃.10欧姆铂热电阻的感温原件是用较粗的铂丝绕制而成,耐温性能明显优于100欧姆的铂热电阻,只要用于650℃以上的温区:100欧姆铂热电阻主要用于650℃以下的温区,虽也可用于650℃以上温区,但在650℃以上温区不允许有A级误差。100欧姆铂热电阻的的分辨率比10欧姆铂热电阻的分辨率大10倍,对二次仪表的要求相应低一个数量级,因此在650℃以下温区测温应尽量选用100欧姆铂热电阻。
     感温元件骨架的材质也是决定铂热电阻使用温区的主要因素,常见的感温元件有陶瓷元件,玻璃元件,云母元件,它们是由铂丝分别绕在陶瓷骨架,玻璃骨架,云母骨架上再经过复杂的工艺加工而成。由于骨架材料本身的性能不同,陶瓷元件适用于850℃以下温区,玻璃元件适用于550℃以下温区。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厚膜和薄膜铂热电阻感温元件,厚膜铂热电阻元件是用铂浆料印刷在玻璃或陶瓷底板上,薄膜铂热电阻元件是用铂浆料溅射在玻璃或陶瓷底板上,再经光刻加工而成,这种感温元件仅适用于-70~500℃温区,但这种感温元件用料省,可机械化大批量生产,效率高,价格便宜。
万沃仪表(上海)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39636
MSN:shhaiwanwo@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