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表监视时更改变量值

楼主(2007-06-12):
我在同一台电脑上装上了WinAC和Step7,在Step 7中编好程序并成功下载到WinLC后,想用变量表监视一下运行的状态,当"modify values"后"Activate modify values"时,出现以下对话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我想修改某些变量的值以观察程序运行效果时,应该怎样做,请兄弟们支个招!!!!

网友A:
对WinLC不是太了解
如果是PLC,要把CPU打到RUN-P状态才可以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但是,有些PLC没有RUN-P档呀!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变量表中修改变量,是否有个数限制,比如最多只能修改14个或者什么的。

网友B:
读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