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由于本人是在一家钢铁企业工作.有一个氩枪控制,很简单就是一个正反接触器控制氩枪升降.具体接线是:两个炉座的氩枪(两支枪,)的控制回路都安装在一个柜子里面.两个接触器控制一支氩枪柜子里面一共四个接触器.实现正反转(点动式).共用同一个总电源.控制回路火线从当中一相线取出.接触器型号是CJ--20\220V\16A.一个按钮控制.接触器的线包零线是共用的(也就是四个接触器串起来的).
现象:1#炉的氩枪正常.2#炉的氩枪只能升不能降.按下下降按钮时下降接触器发出"嗡嗡"的闷声.接触器吸不牢.(触头微动,但根本就吸合不了).当时就更换了接触器,现象依旧存在.
做了以下检查:(1)检查上升接触器,没问题.负载能正常工作.
                  (2)测量按钮到接触器电缆___通路.正常
                  (3)测量互锁点对地电压,正常220V
                  (4)按下降按钮测量接触器线包电压150V不正常
                 (5)检查共用零线,四个接触器的零线是串起来的.且下降接触器摆放在中间位置.零线正常(感觉正常).

处理方法:直接在下降接触器线包接一跟零线.

自我感受:由于零线是公用的,且是在中间位置.怎么会出现电压不够呢?是哪个地方有阻值呢?上升接触器的零线还是从下降接触器上取的,怎么上升会没问题呢?虽然问题处理了,但道理我还是想不明白.各位大虾发表自己的见解看看.呵........

网友A:
你的总电源是三相的还是单相的,如果的三相出来的,线电压是多少?如果是220V,那每相的电压就会不是220V啦!因为你这种接法是星接

网友B:
值得学习,我想问下你这样直接用一根零线后正常吗?

网友C:
是你的零线选用太小.

网友D:
零线..
查找零线.

网友E:
做柜子时一般习惯将零线串起来,其实是不对的

楼主:
to----j13  不是星接法,只是一个简单的点动式正反转控制.总电源是三相的.
TO----QYS   直接接一根零线后正常.

网友F:
应该就是这个连接点上的问题,你再按原来的接法确认接触好后再试一下

网友G:
这种问题一般是出在线路上,既然以前都是正常的,把线都给紧一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