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在正常情况下,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了ER-2.设置了参数40后,还是出现.再关掉电源后,则一直出现ER-2,请教一下,这是那个元件出现了问题.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在哪儿?我去帮你修.刚刚修好一台电脑绣花机上的LG伺服控制器.lijungan@gmail.com

楼主:
您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吗?请赐教行不?

网友B:
看一下你的说明书,对照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