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2):
向各位大哥请教!

    小弟这有一条550扎钢线.其中有一台1000kw西安西马出的直流电机在扎钢过程中出现提速加不上去的故障请各位大侠们给点意见.用的是西门子直流调节器速器6ra70但做了拆板改动.调速器不报故障.
   请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是因为什么加不上去?是否在弱磁状态?你可以先看看能速度升在什么程度.!
检查外接励磁脉冲线是否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