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DP

楼主(2007-06-13):
PLC与DP装置的通讯,例如440,6RA70等,参数怎么设置呢?请各位赐教!
我的QQ:276014375,还望工控高手,能够加我,不胜感谢!
谢谢,拜托!感激不尽!
您只要随便找一个简单的说一下,就行了,440,70都行,我主要是看一下设置方法,单机的动作,我会设置的,就是不用PLC会做,呵呵

网友A:
1. 在S7硬件组态中, 定义6RA70 SIMOREG的 PPO类型和I/O地址.

2. 在S7程序中, 调用"SFC14"和"SFC15". 正确地给每个引脚设置实参.

3. 打开Drive Monitor软件, 在线状态下, 设置 P654=B3100, P443=K3002(运行在额定速度)或者P441=K3002(运行在爬行状态).

4. 必须将6RA70 SIMOREG" 控制字1"的第十位, 在 PLC程序中始终保持为 1. (注意: 6RA70" 控制字1"高低字节与PLC程序高低字节的顺序恰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