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问题

楼主(2007-06-13):
我在用PLCSIM做300仿真时,已经把通讯改成MPI了,但往里面下的时候总是MOUDLE TYPE里面的CPU不是我所选的CPU,当我点VIEW时仿真的地址和CPU地址和CPU地址一样,我点OK后就告诉我不能下到我所选的CPU中,现在是连硬件都下不去,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因为PLCSIM仿真的时候永远都是用1种PLC型号,不管您组态了什么型号的PLC,这就是仿真与实际的区别。

楼主:
可是这样一来的话,仿真软件就不允许我把硬件,和程序下到仿真软件里了啊!!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A:
硬件组态需要编译后下载。

网友B:
不会影响你的仿真!
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