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6-13):
请问硅碳棒是什么负载形式?用硅碳棒来加热时电力调整器SCR如何选行,27千瓦的硅碳棒,电源电压是380伏,用Y型接法;我选的是宣荣的SCR3308,不知道什么原因用了八到九个月之后SCR摸组总被激穿,电路版被烧坏,但有时候SCR的保险丝是好的.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求助!各位大侠帮帮忙忙

网友A(2007-07-28):
我是生产硅碳棒的,我的电器工程师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我的电话13953321388

网友B:
那楼上就介绍一下硅碳棒属性和特点以及应用注意事项,不是很好吗?

网友B(2012-11-01):
可以加大SSR的容量,采用固态继电器来调温控。要比移相调节温度效果好。因为固态继电器采用的过零点关断,PWM控制,移相控制电网有尖峰电压,容易是可控硅击穿。一般的加热器负载都是阻性负载。这个倒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