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查找错误

楼主(2007-06-13):
全自动洗衣机控制系统的要求是能实现“正常运行”和“强制运行”两种控制方式。
(1)正常运行
“正常运行”方式具体控制要求如下:
①将水位通过水位选择开关设在合适的位置(高、中、低),按下“启动按钮”,开始进水,达到设定的水位(高、中、低)后,停止进水;
②进水停止2s后开始洗衣;
③洗衣时,对于30度,正转15s,停2s,然后反转15s,停2s;对于40度,正转20s,停2s,然后反转20s,停2s;对于60度,正转30s,停2s,然后反转30s,停2s;
④如此循环共5次,然后开始排水,排空后脱水30s;
⑤然后再进水,重复(1)~(4)步,如此循环共3次;
⑥洗衣过程完成,报警3s并自动停机。
(2)“强制停止”方式具体控制要求如下:
①若按下“停止”按钮,洗衣过程停止,即洗涤电机和脱水桶转、进水电磁阀和排水电磁阀全部闭合;
②可用手动排水开关和手动脱水开关进行手动排水和脱水。

输入地址分配输入地址 对应的外部设备
I0.0 启动按钮
I0.1 停止按钮
I0.2 水位选择开关(高水位)
I0.3 水位选择开关(中水位)
I0.4 水位选择开关(低水位)
I0.5 手动排水开关
I0.6 自动排水开关
I0.7 高水位浮球开关
I1.0 中水位浮球开关
I1.1 低水位浮球开关
I1.2 水排空浮球开关
I1.4 纯棉30度旋钮
I1.5 纯棉40度旋钮
I1.6 纯棉60度旋钮
I1.7 纤维30度旋钮
I2.0 纤维40度旋钮
I2.1 纤维60度旋钮

输出地址分配输出地址 对应的外部设备
Q0.0 进水电磁阀
Q0.1 排水电磁阀
Q0.2 洗涤电动机正转继电器
Q0.3 洗涤电动机反转继电器
Q0.4 脱水桶
Q0.5 报警器

正常运行流程图

强制停止流程图
在本程序中,M0.0是按下启动按钮的辅助继电器;M0.1是判断洗衣机水位是否和设定水位不一致的辅助继电器;M0.2是判断洗衣机水位是否和设定水位一致的辅助继电器;M0.3是停止自动洗衣的辅助继电器。M0.4、M0.5、M0.6、M0.7、M1.0、M1.1分别是纯棉30度、40度、60度和纤维30度、40度、60度的辅助继电器。
辅助继电器梯形图
在正常情况下,按下启动按钮或者脱水完毕,而且洗衣大循环未到3次时,开始进水,当水位达到设定水位后停止进水,等待2s后进入洗衣过程。在强制停止情况下,当停止按钮按下时立即停止进水。
进水梯形图
进水到设定水位2s后,开始洗衣,先正转t s,然后再反转t s,这样循环5次后进入排水过程。
洗衣梯形图
洗衣过程完毕后,进入排水过程。水排空后停止排水。
排水梯形图
水排空后,开始脱水,脱水30s后停止脱水。因为判断水排空是否在排水完毕后,所以要用到排水完毕辅助继电器
脱水梯形图
洗衣大循环3次后,开始洗完报警过程,3s后停止报警,这样整个洗衣过程结束。
报警梯形图

这是我的设计的整个的梯形图  但是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出错了  就是仿真不了   希望哪个高手能给我指正一哈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