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3):
大家好,请教一下.4KW的电机用多大的线呀.谢谢

网友A:
2.5

网友B:
.4KW电机?1.5足够了

网友C:
如果是我,就选用2.5平方的

网友D:
1.5---2.5平方的都行,如果是穿管就选粗点的线。

楼主:
谢谢,我是用电缆线,怎么算得能教我一下吗?不胜感激

网友E:
就选用2.5平方的.先算电流,在根据电流使用电缆

网友F:
貌似根据经验好象铜线100W 4A。。不太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