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3):
一个24V光电传感器有三根线,一根棕色(+).一根蓝色(-).一根黑色(输出线).为什么输出线输出是正极???在一般情况下输出应该是负极才对呀!!!

网友A:
PNP型传感器(高电平输出),有的是NPN型(低电平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NP型传感器(高电平输出),有的是NPN型(低电平输出)
根据不同PLC选择

网友C:
二楼的很对

网友D:
二楼说的对的,你那个光电开关上面应该有型号标注的,一般和PLC配套使用时要注意PLC输入是高电平(PNP)输入还是低电平(NPN)输入。要是和中继配套使用就无所谓了

网友C:
多学多练多问

网友E(2007-11-24):
你这种是NPN型的吧

网友C:
有一种是PNP---NPN通用的,进口的,94年卖850元一只,就是好用耐用!

网友F(2008-04-17):
什么是PLC啊?
各位大侠能否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