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变频器调整求助

楼主(2007-06-14):
各位大虾,想请教下在E540变频器中要如何设置哪些参数才能使电机输出最大扭矩,我用的电机是标准变频电机!

网友A:
一般无须你重新设置,默认设置即可!除非你的电机启动有问题。

网友B:
设成矢量控制就行了;
变频器会自动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