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4):
工厂电压低 对变频器有影响吗?
我们工厂这两天给变频器供电电压只有350几伏。
阻容线路,多次烧坏。

网友A:
应该不会的呀!!变频器有烧坏吗???

网友B:
一般如果电网电压在小于额定电网电压10%范围以内,不会影响变频器正常工作,超过这个范围,变频器会报故障。350V还是可以的。

网友C:
温度对变频器是有影响的

网友D:
有影响
三相电压低,会影响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如果你用的变频器接近满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