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前辈赐教!

楼主(2007-06-14):
S型的热电偶延伸补偿导线可用普通铜电线吗?若用的话与实际温度差多少?B型的热电偶是不是可以用普通铜线做延伸线?
我是新手。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A:
S型的热电偶应该用补偿导线,SC补偿导线在0--60度范围内误差很小,但在100---150度范围内有较大的负误差。如果要求不高可用铜线,然后进行人工补偿,其误差取决于热电偶热端,(即热电偶接线盒所处的环境温度)和显示仪表输入接线端的温度差。这个温度不可能是一个定值,故会造成测量误差。
B型热电偶在室温下热电势极小(25度时为-2微伏、50度时为3微伏),故在测量时一般不用补偿导线,可忽略参比端温度变化的影响。

楼主:
谢谢二楼的前辈!
问一下:你提到的人工补偿要怎么补偿?是不是根据{E(t,t0)=E(t,t0`)+E(t0`,t0)},然后得到与实际炉膛的温度差。再调温控表(是老式机械的),把温差补上去。

网友A:
温控表是老式机械的,可能就是动圈表。简单的做法:测量一下热电偶接线盒所处的环境温度,(假设是35度),然后把把动圈表的零点从0度调至35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