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4):
各位大哥,为什么GXDEVELOPER安装了不能用,我没有选监视专用啊,

网友A:
换个电脑试下

网友B:
正常的
你换个软件试试吧

网友C(2007-08-17):
先装上环境才可以安装GX Developer  即双击ENVMEL(环境)文件夹 后双击setup.exe安装结束后 退回主菜单中双击setup .exe既可安装

网友D:
安装的时候必须安装在软件默认的安装目录下,即C:\MELSEC否则即使按照3楼的顺序安装,也不好用的.

网友E:
操作系统也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