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4):
各位家电维修师傅:我四月份帮单位一同事修了一台康佳F2519D彩电,六月份又坏了,故障现象相同,仍是开机三无,<电源指示灯亮> 经查又是场块LA7838损坏,具体为12脚场输出对地击穿短路,其他没发现异常,于是换上LA7837开机,彩电恢复正常,但才看两次又坏了,两次都在半小时以上,中间间隔有半小时.后来我检查又是场块12脚击穿短路,据同事介绍:两次损坏都是在正常收看后关机,隔一段时间开机就出现了故障, 我想:会不会是关机瞬间某个电路工作异常?/  该不会是我换的场块本身有问题吧.请高手给予指教,谢谢!!!!!!

楼主:
昨天换上LA7837后开机测的工作电压:                                                                         1脚:12V   2脚:4.2V   3脚:6.0V    4脚:6.1V    5脚:0.5V   6脚:5.8V   7脚:5.6V   8脚:26.4V
9脚:2.3V  10脚:1.4V  11脚:0V   12脚:12.9V  13脚:26.8V

网友A:
很正常啊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虚焊啊

楼主:
是场块虚焊吗?应该不会吧。我第一次用的是LA7838,这次用的是LA7837,按说后者功率大点不容易烧坏,可这次使用时间最短,两种IC工作电压都差不多,开机测得仅12脚有出入,LA7838的12脚是11.0V,而LA7837的12脚是12.9V,出现故障时均为12脚对地击穿。不知何故?

楼主:
昨天在网上查了下场块资料,有些说LA7838功率大,有些说是LA7837功率大,根据两集成块烧坏的时间长短来看,应是LA7838比LA7837功率大,知道的朋友请回个贴,谢谢 !!!!!!!

网友B:
7838大,7837一般用在21的电视上

网友A:
查一下行电源是不是稳定?LA7838输出击穿有2种可能,1散热不好装时没涂散热胶2行电源不稳定
赫赫
第二个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C:
查看行电源对7838供电回路的电容. 不行代换之.

楼主:
回8楼的朋友,我已将散热片加大,并且还涂上了导热硅脂,行电源134V稳定。可用不了几天就烧场块,不解??????

楼主:
楼上的,能详细点吗?

网友D(2007-11-24):
更换几个场扫描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