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难题!!!

楼主(2007-06-14):
V21.0    M0.0
——︱︱——()

我自己写的上位机软件和西门子S7-200通信,在不用编程器的情况下,直接任意改V21.0,改成V21.3、V21.4V、23.5…………

请问有没有办法实现?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做到,不过要改变思路,用别的方法。

网友B:
用子程序吧

网友C:
PLC程序,不用改动。在上位机软件里,把V21.3、V21.4、V23.5 与 V21.0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