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流转换成交流电流怎么计算

楼主(2007-06-14):
比如一台直流电机,它的电压是440V电流是270A,交流380是多少电流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转换效率了
如果却是有这个电机用个电流表一量就可以

网友B:
不晓的你在说什么
可控硅整流吗?

网友C:
有没有人能回答啊

网友D:
要看交、直流是如何转变的。交流变直流方式不同,电流比率也不同

楼主:
没讲清楚
一台直流电机是经过直流调速器(590)启动运行的,他的直流电流是270A,那在进线上的交流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E(2007-07-23):
交流电流=440×270/380/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