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4):
各位大虾,你们好!!!!小弟手头上有个坏了的安川伺服电机,同时小弟又是菜鸟中的菜鸟,但是小弟对其蛮感兴趣的,在了解的过程中,碰到许多问题,希望各位大虾能不吝赐教!!!!小弟在此先行拜谢了!!!!!!!!
1、 据我所知,安川伺服电机有∑—Ⅱ、∑—Ⅲ∑、∑—mini等系列(不知道对不对?),但我在论坛上有看到大家说什么G5,G7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2、 我有个控制器SGDH—01AP,以及一个马达SGM—01U3B4L,它们是属于问题1中的那种类型的呢?或是说,我应该怎么称呼它们?
3、 控制器与马达相匹配的条件是什么?是其输出和输入的额定功率以及额定电流相同吗?
4、 延续问题3,同是安川这个牌子但是型号不同的控制器是否可以互换?
5、 伺服电机常有的故障会有哪些?通常是什么引起的(轴承或是编码器)?
6、 延续问题5,如果是编码器坏了,能不能修?还是只能考虑更换?能否拿另外一个马达上的编码器进行更换?若是更换的话,没有任何经验的人,更换成功率回是多少?另外,哪里有编码器买?
多谢各位大虾!!!!!!!

网友A:
编码器是伺服电机的心脏。没有任何经验的人,更换成功率是0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哥指点!!!!
麻烦大哥再花点时间随便帮我解答其余的问题好吗?
再次感谢了!!!!!!

网友B:
G5,G7是变频器啊,安川伺服有∑—1和∑—Ⅱ两种系列,建议你用∑—1
编码器更换成功率是0,

网友C:
回答一下吧:
1、安川电机在中国销售主要有两大产品:变频器和伺服。其中变频器有G7系列,F7系列等十多个系列;伺服有∑—I、∑—II、∑—Ⅲ等。

2、正确的型号应该是SGDA-01AP(估计你是搞错了)+SGM-01U3B4L。这是∑—I的产品。但伺服电机应该是欧洲的销售的产品(这套伺服所在的设备应该是从欧洲进口的)。

3、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之间的匹配问题,安川的用户手册上都有详细说明的,一般来说都是按照功率相符来配的。

4、安川每个系列的驱动器和电机都是配套的,但相同的伺服电机根据用户要求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系列的一到两款驱动器。

5、对于决大多数伺服电机来说,编码器的故障率是最高的,其他的比如轴承,轴端等都存在一定的比例。

6、如果电机损坏,而且确定是编码器损坏的话,请及时送修安川的售后部门。安川不对外零售编码器,同时,对于毫无经验的人来说,更换编码器成功的可能性为零。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的答复!!!特别是newyear大哥,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的答复!!!对于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弄错了,我的控制器型号是SGDE—01AP,真的不好意思呵呵。
    另外,关于编码器的问题,我还想多问一个问题,就是:编码器坏了的话,是可以修复的吗?还是说一有问题,就只能换掉呢?还有就是,如果说安川不对外零售编码器的话,那一些非正式的伺服维修点,他们去哪里弄到编码器呢?难道都是把坏的修好的吗?
    非常盼望能得到各位大虾的指导,特别期望能再次得到newyear大哥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D(2008-01-14):
4楼说得对!安川不对外零售编码器,但我司有大量适合∑-Ⅱ系列伺服电机用的编码器(SGMAH/SGMPH/SGMGH/SGMDH/SGMSH)等各系列都有.且价格优惠,质量保证,有意者请联系电话:0757-82702992 传真:0757-82708992 www.yongyua!nx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