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4):
有一条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系统,假设A相为12A,B相为12A,C相为3A请问零线为多少A?请大哥们多多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来回答呀,多多指教

网友A:
要看是什么负载才能计算

网友B:
我想是18A吧或
是没有电流因为它没有220的负载

网友C:
算不出来。如果不接负载当然没有电流。要是接上的话,三相电也不平衡啊。会不会产生三次谐波,使零线电流大过相线电流啊。不太会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