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4):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一般380V至420V。

网友B:
是的,规定:电压在+10%---    -5%之间为正常电压

网友C:
原来哪此。那就是在360-420V之间就是正常的了

网友D:
是吗???电网电压标称是380V又不是400V

网友E:
楼上的,你家的变压器是10kv变0.38kv的????

楼主:
是的.
有一家供应商说,他的电机是380V的,说我们供给它的是410V ,引起他的电机常烧坏,要定做415V的电机.损坏的电机和他无关.我说的是变频电机后面的冷却风机,电机一通电风机就转动,不是调频的电压,是市电410V.

网友F:
可以使用的,我单位的线电压就是经常是410多V,相电压也到2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