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近开关

楼主(2007-06-14):
各位在线的师傅同仁晚上好!请问:接近开关PNP和NPN接近时指示灯亮,两种开关是on还是off,24/12伏两种接线有何不一样.

网友A:
接近开关PNP和NPN接近时指示灯亮就是ON,但输出方式不同。PNP是输出对电源正极,NPN是输出对地(负极)短路。搞错了有可能不起作用(如果PLC有单独的COM或许多组COM的问题就不大了,但还是统一比较好)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多谢 QYZDS这位师傅!要怎么样能很好地在网上与大家互动。

网友C(2007-11-18):
我不同意上面同事的说法,不管接近开关PNP和NPN(如omron系列)大部分都有一个L端,这个端子和+相连有无输出正好相反。指示灯只是表示遮光亮,或是遮光不亮,并不一定表示是输出是ON或OFF

网友D:
我个人看法DC24伏的只要有正负电源,没有信号输入,遮光时,接近开关都会亮的

网友E:
同意6楼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不同意上面同事的说法,不管接近开关PNP和NPN(如omron系列)大部分都有一个L端,这个端子和+相连有无输出正好相反。指示灯只是表示遮光亮,或是遮光不亮,并不一定表示是输出是ON或OFF
你说的是光电开关,老大。
楼主说的是接近开关,是有区别的。

网友G:
我同意顶楼的说法((((((((接近开关PNP和NPN接近时指示灯亮就是ON,但输出方式不同。PNP是输出对电源正极,NPN是输出对地(负极)短路)))))

网友H(2008-08-26):
看常开海是常闭啊,不论NPN,PNP,如果是常开的话,那么上电的时候是灭的,检测物体在检测范围内是亮的,如果是常闭的话,一开始就是亮的,检测物体在检测范围内就灭掉了,有需要解答关于接近开关方面只是的人可以加我QQ233340738,我会为您解答如何选用接近开关和如何辨别高性能的接近开关,甚至可以提供有偿的电路图和样品,你页可以做老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