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问题

楼主(2007-06-14):
光电开关问题
我这里有种光电开关,只有两根线.想请教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A:
应该是两线制的产品,大部分是直流低电压的,两根线提供电源,传感器动作时,两条线上的电流值发生变化,外部器件通过判断电流的变化来判断传感器的动作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