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刹车电阻发红

楼主(2007-06-15):
有1台安川7.5KW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发现刹车电阻发出十分刺眼的红光,但变频器当时并没有停止,也没有显示任何故障,仍然继续工作。把变频器拆下检查,查不出故障。请教拆掉刹车电阻继续使用变频器,可以吗?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的刹车单元坏了,一直在电阻上放电;

网友B:
可以
可以,但是变频器的刹车方式得改为自由停车,

网友C:
断开刹车电阻,给变频器上电,量一下接刹车电阻二端是否有很高的电压,有的话刹车晶体管坏了。

网友C:
有问题的话,请来电,苏州富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0512-67144890
张明

楼主:
好奇怪,量接刹车电阻二端也没有电压,现在重新供电使用又好像没有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