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5):
各位高手:本单位有220KW风机一台,想采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请问各位应选多大的变压器?交流接触器,时间继电器,断路器如何匹配?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风机负载建议不用自耦降压启动,成本太高,用星三角最合适
因为风机启动时是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