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5):
在线等高手指点:如何将S7-200中的这些VW4800,4802......转换到VB21开始的16个字节里面,很着急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慢慢移吧,也没有多少: movw vw4800,vw21; movw vw4802,vw23;
movw vw4804,vw25; movw vw4806,vw27; movw vw4808,vw29; movw vw4810,vw31; movw vw4812,vw33; movw vw4814,vw35。 要不用movd命令,只需要4行就可以了。

网友B:
我记得有块操作指令.你查查吧.

网友C:
BMW VW4800,VW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