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求助!!!

楼主(2007-06-15):
V21.0    M0.0
——︱︱——()
      ▲
我自己写的上位机软件和西门子S7-200通信,在不用编程软件的情况下,直接任意改常开触点(打三角号)的位地址,改成V21.3、V21.4、V23.5、V34.0…………

请问有没有办法实现?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能不能把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B:
如果你要在下位机实现,可以告诉你没有(当然穷举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在上位机实现,下位机不做任何编程,所有逻辑在上边写!

网友C:
我不太清楚200系列中是否有间接寻址的功能,但是300中做就可以使用间接寻址来做。

网友D:
200系列中同样可以实现间接寻址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