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5):
为什么在伺服驱动器这里得不到信号?
而PLC这边的Y0 已经发出信号了,检查接线没有问题。第一次用,是不是哪个地方没注意到。
哪个高手有这方面的接线图可以发给我吗?谢谢
lodoy@sohu.com

网友A:
应该是接线问题或是伺服参数问题

网友B(2007-10-29):
看伺服上有没有显示收到脉冲

网友B:
只有FX1S,FX1N的Y0,Y1的高速输出口,才能使用位置控制指令。三菱伺服样本上有标准的接线图。

网友A:
2N的也没什么问题的
有20KHz的脉冲

网友C:
接线或设置的问题;

楼主:
问题早已经解决,是接线没有接对。谢谢各位。

网友A:
下次不要用2N的了
最好用1N或是1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