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同步问题?

楼主(2007-06-15):
我打算设计一台机床,因为长轴工件太长太大,需要两个主电机共同转动,如果我不用伺服主电机,只用普通电机或变频电机,如何实现同步,使工件不发生扭曲,急急!!!

网友A:
可以用变位检出箱+变频器控制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根本行不通的.......貌似楼主的问题很难解决,用两台伺服电机都会有扭曲(轻微)现象,不要说你想不用伺服电机

网友C:
如果两头的电机功率都足够大就不必考虑同步问题,只要转速相同(可用同一台变频器一拖二),它们自己会互补的。至于工件细长要靠“牌楼”和“跟刀架”来解决,与电机关系不大。双机驱动(那怕是精密伺服也不可能绝对同步)时工件绝对不发生扭曲是不现实的,但有了另一个辅助动力肯定比单头车长轴的扭曲要小得多,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