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5):
给一小厂改了下线路。结果发现零线有一段大概30CM的长度老过热,绝缘皮都烧掉了。
零线跟相线一样粗的。都为16的铝线。以前没改线时没这种情况。以前的结线中,生产车间主要是220V的风机和排风扇。15个左右。但车间没有进零线,只进了火线,直接把车间的电源铁匣当零线入地了。我发现后从旁边屋的电源插座上引入一条零线。结果就出现这种情况了。平时没事。一到生产高峰, 总零线就过热,两天就把绝缘皮烧掉了。昨天,听说引入零线的那里还起火了。大概也是那里零线过热引起的。

请教各位老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注意:单根电线不能通过闭合的铁环
例如:你单独拉一根零线穿过电箱的出线孔,电流很大时会再出线孔---铁皮上产生涡流----发热----烧绝缘皮!
  不信你在电焊机的焊把线上穿一细铁管试试

网友B: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