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5):
本人用的是pro-face ST401.通讯协议是Schneider modbus RTU 1:n .
程序完成后想用电脑模拟plc,所以用开发软件中的simulation功能。点击模拟simulation后屏上有反映显示transfer screen data。可以进入simulation,再点击开始模拟,过一会显示simulation start failed.这是什么原因阿????

另外仿真时是用程序下载线还是用串口线阿??还是两个都要用?

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仿真用下载电缆就可以了,你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下载电缆有问题,我曾经试过下载电缆可以上传和下载,但不能仿真的问题。再买根电缆试试!

网友B:
这种恰恰大多是软件问题.建议你重新下载系统到HMI之后再进行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