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固定电缆?

楼主(2007-06-15):
有一栋二十多米高的楼,电缆要从地下拉到天面,现准备用星槽沿墙铺设,
请问:由于电缆有自重,在星槽中间如何固定电缆?

网友A:
穿管,桥架不知行不,用钢带绑.

网友B:
固定可用宽一点的卡子,可以自制

网友C:
安装槽时在固定镙丝上上紧一条电线就可以了!

网友D:
自做电缆固定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