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331模块

楼主(2007-06-15):
1、使用SM331(6ES7331-7KF02-0AB0),第10角和第11角需要短接吗?
2、使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4-20ma输出(自身没电源),接入SM331模块中,请教模拟量通道设定4DMU还是2DMU,如何接线?

网友A:
a. 模拟量通道设定2DMU.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4-20ma输出(自身没电源),该仪表属于两线制电流变送器. 即: PLC的模拟输入模板的通道要向该仪表输出一个直流24V的电源,以驱动它工作; 同时温度变送器要输出4-20 MA信号.

b. 第10角和第11角不需要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