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15):
我知道在模拟量模块中,一个通道占一个字的地址,那么在数字量模块中,一个通道指什么呢?有时候看到8通道12位模拟量,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通道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就是接入一个信号的地方.模拟量由于需要多位,所以占用1个字(通常16位),数字量的一通道通常是一个位.

网友B(2020-03-29):
祖坟都挖出来了。。

网友C:
看来楼主的把位、字节、字、双字恶补下!

网友D:
数据最基础知识